[求助] lsw中有vaild used routing我想改变routing里面的层次

楼主(2023-08-09):
请教论坛大牛,我想向lsw中used右边这个routing中添加几个常用图层怎么弄呢。

网友A:
设置好后save layerSets保存一下

网友B:
直接改TF文件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TF文件就OK

请问下TF文件哪里呢?昨天找了好久没看到,请问标头是什么样的呢?除了TF文件还有别的方法吗,类似图层颜色那样自己修改自己保存可以吗?毕竟TF文件大家通用一个。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后save layerSets保存一下

你好,看了回答,没有看懂,能麻烦您写详细一点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