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标量处理器设计一书中的疑问

楼主(2023-08-10):
最近在阅读超标量处理器设计这本书时,发现这样一句话:
对于乱序执行分支指令的流水线来说,在执行阶段得到的分支指令的结果仍旧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条指令可能处于分支预测失败的路径上,也可能位于异常的路径上。不知道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感谢解答

网友: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推测执行,简单说就是BPU进行分支预测后无论这条指令是否正确都可以进入后续阶段执行,若最终结果正确则提交,错误则进行上下文恢复,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