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mpus RC data missing

楼主(2023-08-10):
用Tempus -tso 跑eco_opt_design时,报ERROR:eco_opt_design cannot proceed since RC data is missing.

我在viewdefinition file里已经create_rc_corner了,想知道还缺啥或者完整的viewdefinition file格式样本有么,谢谢了

网友A(2024-11-18):
顶一下,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有多少个RC corner就要读多少个spef进去工具才会有RC data

网友:
要么read_spef/read_parasitics要么启动tempus的时候再加一个qrc的license然后extract_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