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仿真怎么做?

楼主(2023-08-10):
大佬们,我这是输入和采样信号没符合相干采样?还是我的FFT仿真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A:
Sample Frequency那边看着是21.67MHz,你的采样频率看着是20MHz。还需要把起始点与终止点时间调整一下,让Sample Frequency变成20MHz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le Frequency那边看着是21.67MHz,你的采样频率看着是20MHz。还需要把起始点与终止点时间调整一下,让S ...

好像出来的波形有点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