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GNMOS SAB讨论分析

楼主(2023-08-10):
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GGNMOS,如下图,目前普遍做法是将gate和drain拉开space并且做SAB处理,从而提高ESD导通均匀性

但是为什么不是拉开source和gate之间space并且做SAB处理呢?

网友:
从source走的电流只要走寄生diode即可,不需要均匀性

网友A:
个人理解哈~
ESD电流从D走到SUB是利用PN结的反向击穿特性,击穿前PN结的寄生电阻很大,如果没有SAB,不同finger间电流差异很明显,会导致很严重的不均匀开启;
而ESD电流从SUB走到S是利用PN结的正偏特性,导通电阻很小,不同finger间电流差异不是很明显,所以不需要SA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哈~
ESD电流从D走到SUB是利用PN结的反向击穿特性,击穿前PN结的寄生电阻很大,如果没有SAB,不同fi ...

你头像太吓人,看着让人发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哈~
ESD电流从D走到SUB是利用PN结的反向击穿特性,击穿前PN结的寄生电阻很大,如果没有SAB,不同fi ...

哈哈,是我之前想歪了,确实,DG之间拉开才是导通均匀的有效方式。拉开SG作用不大,是因为本身就是一个diode压降,拉开会影响β,让NPN snapback降低,但是对均匀导通影响远没有DG拉开做SAB有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头像太吓人,看着让人发虚。

万一是本尊呢,哈哈哈

网友C:
drain断加SAB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增加镇流电阻,提高Vt2,改善导通均匀性;一个是考虑散热,drain端是高压高电流,热集中,需要加宽;还有一个是Silicide 熔点低,容易提前熔化降低ESD性能,能去掉的地方就去掉。加SAB是很多ESD器件上比较常用的手段,不只是在mo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ain断加SAB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增加镇流电阻,提高Vt2,改善导通均匀性;一个是考虑散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哈~
ESD电流从D走到SUB是利用PN结的反向击穿特性,击穿前PN结的寄生电阻很大,如果没有SAB,不同fi ...

大佬 头像是柯明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 头像是柯明道吗

哈哈哈,是柯明道教授,我是菜鸡一枚,换头像玩的

网友E(2023-09-15):
大佬们,能帮忙分析一下我这个ESD么,我这个功率管NMOS,最近也发生了很多击穿的事故,击穿后电流很大,漏电可达几十mA,我做的功率管是一个矩阵式的,是10*12个的一个矩阵,做解剖分析后发现都是发生在最中间的两个管子且靠近GND端失效,我这个做的管子和楼主的一样,但我只拉开了D和G端,但没有加SAB层,因我是功率管,不希望有过大的电阻,否则会影响我的功率管的发射功率;但现在发现ESD有严重的问题,且失效都发生在G-S这边,因为这边阻抗小吧,我解剖后看到管子靠近GND这边的孔都要熔化了,所以我可能需要加上这层了(改一层MASK),请问各位加上SAB这层能变好多少?对输出功率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佬们,能帮忙分析一下我这个ESD么,我这个功率管NMOS,最近也发生了很多击穿的事故,击穿后电流很大,漏 ...

你这个功率管是输出IO是吧,这个功率管没有单独的ESD保护电路吗?

网友:
功率管外接的是一个output端口,现在实测这个ESD耐压HBM方式竟然不到250V,太可怕了,我想应该是这个功率管没有在ESD到来的时候,没有同时打开,只是打开一两个,所以特别容易损坏,我想必须要加SAB层了,奇怪啊,问题竟然仅出现在Source这边,输出口的Drain这边看起来没事;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功率管是输出IO是吧,这个功率管没有单独的ESD保护电路吗?

我这个端口是opendrain端口,不过我在功率管外面靠近PAD边上,还放了一颗反向diode,但是实测diode没有烧坏,仅烧坏了功率管的中间2条;

网友:
Esd触发在drain端,相对藕合到栅极而触发沟道中的载流子相当于低阻通道

网友:
请大家看看我的ESD打坏了的图片,我挑了2张较清晰的图片

最下面的gate层

最下面的gate层

VIA2层

VIA2层

网友E:
在看一张更加清晰的照片,这个可是花了大价钱做的,希望对大家后面的设计有帮助,千万别犯我这个大意的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看一张更加清晰的照片,这个可是花了大价钱做的,希望对大家后面的设计有帮助,千万别犯我这个大意的毛病 ...

这图是怎么拍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佬们,能帮忙分析一下我这个ESD么,我这个功率管NMOS,最近也发生了很多击穿的事故,击穿后电流很大,漏 ...

你用的这个功率管NMOS 的B端是不是没有连接S 端,如果是这样的话,从esd来讲,NMOS是一个对称器件,S端与D端都需需要加SAB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这个功率管NMOS 的B端是不是没有连接S 端,如果是这样的话,从esd来讲,NMOS是一个对称器件,S端与 ...

是在一个大nwell里面呢,并且外面有环,有metal把外面的接衬底的环和source连起来;难道这样也不行?关于加sab,晶圆厂的人也是说最好源和漏端都加,但是现在我都做好了,这个源端没有留位置,只能做漏端加SAB了,光罩已经发出去改好了,接下来就看2个月左右后面的结果了

补充内容 (2023-12-2 21:05):
是PWELL

网友E:
能请教一下?我做这个功率管的同时,版图上还有位置可以放一颗针对这个PAD的仿ESD的器件,位置大约有200um*50um;完全够放附加多一个ESD防护器件,那我应该是放ESD二极管呢?还是再放一颗这个类似的有SAB结构的栅源短接的MOS管呢?请问大约那种防ESD效果更好?相同的版图面积的情况下,其实我还希望这个增加的ESD防护器件在ESD来了的时候能优先打开,这样能更好的防护到我的功率管;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C:
drain断加SAB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增加镇流电阻,提高Vt2,改善导通均匀性;一个是考虑散 ...

对于SAB的作用解释很全面,赞!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哈~
ESD电流从D走到SUB是利用PN结的反向击穿特性,击穿前PN结的寄生电阻很大,如果没有SAB,不同fi ...

就是击穿前PN结的寄生电阻很大,导致各个寄生NPN上的CB结上的反向压降不一样,从而开启时间也不一致对吧?

那加SAB就是希望增加SAB区域的电阻,比PN的寄生电阻大很多,即可以屏蔽掉这些寄生电阻,而SAB区域的电阻一致性比较好,所以可以改善不均匀开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请教一下?我做这个功率管的同时,版图上还有位置可以放一颗针对这个PAD的仿ESD的器件,位置大约有200um* ...

二极管的反向ESD电流能力大概是<5mA/um,GGNMOS做得好可以到10mA/um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的反向ESD电流能力大概是

感谢,终于看到确定的回答,看起来还是做一个GGNMOS比较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IODE和NMOS那个开启电压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终于看到确定的回答,看起来还是做一个GGNMOS比较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IODE和NMOS那个开启电 ...

你这问题对DIODE的应用理解还有问题,绝大多数情况DIODE在ESD放电途径,都是正向开启的;绝少用反向开启。

你拿DIODE和GGNMOS比就是对整体保护不太有概念的感觉。应用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PS:一般情况下,DIODE反向开启不会低于MOS开启;因为如果DIODE反向开启了,哪MOS的寄生DIODE也必然开启;这个正常逻辑就能分析出来。但大部分应用DIODE的场景都是使用正向开启的场景,所以实际情况肯定是DIODE更快,0.6~0.7就开启了。

网友E:
做ESD防护,我们都是用反向吧?通常我看都是在PAD这里画一颗反向对VSS的DIOD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击穿前PN结的寄生电阻很大,导致各个寄生NPN上的CB结上的反向压降不一样,从而开启时间也不一致对吧 ...

不加SAB,pn结的反偏电阻很大,但击穿之后电阻却很小,电阻由很大变到很小,电流就会迅速从先击穿的那个pn结泄放掉,导致其他finger的D端电压不会继续抬高发生pn结击穿,最先击穿的mos就会烧毁。
加了SAB之后,会使得击穿电阻变大,ESD电流无法在短时间泄放掉的情况下,电压会继续升高,其他finger的pn结也会击穿
不知道这样解释你能听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ESD防护,我们都是用反向吧?通常我看都是在PAD这里画一颗反向对VSS的DIODE啊 ...

用的正向导通的二极管,pad上有两组二极管,一组是反向对vss的,一组是正向到vcc的

网友E:
哦,我这个电路结构是opendrain的结构,也就是这个端口可能会有高于VDD电源电压的可能性,实际上也确实会有高于电源电压的信号输出;所以这个端口无法正常的加载正向的对VDD的二极管,如果没有正向的二极管,只是利用反向保护二极管的话,这个作用就远不如GGNMOS,对吗?那我就改成加多一颗GGNMOS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哦,我这个电路结构是opendrain的结构,也就是这个端口可能会有高于VDD电源电压的可能性,实际上也确实会有 ...

是的,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高,泄流能力差,单二极管不能做ESD防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高,泄流能力差,单二极管不能做ESD防护

非常感谢解答,那我外面就做一颗GGNMOS来防护ESD了;

不过我好似在不少设计中看到,很多人在做次级防护的时候,就做了一颗二极管,仅一颗对地的方向二极管,那么这样说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二极管的防护压根没有MOS管好,因为我看过不少有的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解答,那我外面就做一颗GGNMOS来防护ESD了;

不过我好似在不少设计中看到,很多人在做次级防护 ...

你说的这个二级防护的diode是拿来防护CDM的,因为CDM是给sub充电,然后sub对pad放电。而我们拿来做HBM防护的GGNMOS面积很大,面对CDM这种快速放电的情况不能及时开启,所以要加一个小的diode

网友E(2023-12-02):
各位大佬,我按照大家的建议,在G和D之间加上了足够长的SAB层,SAB层已经搭到了Gate上面并覆盖了Gate有0.2um了,可是现在出来的结果比之前没有加SAB的层次的ESD效果要好些,但是似乎也不是特别好,只是现在可以耐得住500V, 但是在1000V的情况下,该管脚对GND+有1000V能PASS,但是1500V就FAIL了,而对VDD+(注意这个管脚没有对VDD的ESD保护)都仅有500V能PASS,但1000V就FAIL;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佬,我按照大家的建议,在G和D之间加上了足够长的SAB层,SAB层已经搭到了Gate上面并覆盖了Gate有0.2u ...

是不是本身器件的开启均匀性很差啊,有单独测过TLP曲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们,能帮忙分析一下我这个ESD么,我这个功率管NMOS,最近也发生了很多击穿的事故,击穿后电流很大,漏 ...

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是矩阵本身排列问题,矩阵最中间位置的NMOS管寄生NPN的base电阻应该是最大的,所以在HBM的时候会最先触发,然后进入snapback,导致电流集中效应比较强;drain拉开较大所以drain to gate 散热较好,但是source端热集中烧坏了。如果是这种猜测的失效原因的话,那drain加SAB可能也不会有多大作用

但愿不是,希望流片结果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是矩阵本身排列问题,矩阵最中间位置的NMOS管寄生NPN的base电阻应该是最大的,所以在HBM ...

流片结果出来了啊,效果还是不太好,只是比之前效果略好一点,也就是一样如果是500V耐压不到,现在是1000V的耐压不到吧,就这样的水平;

我估计还是中间那颗MOS坏了,因为他还是只导通中间的那个,只是我们现在加了SAB之后,可能略微减小点导通的电流,但是电压一高,还是继续会打坏,本质还是只通了中间那个,加SAB层,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二级防护的diode是拿来防护CDM的,因为CDM是给sub充电,然后sub对pad放电。而我们拿来做HBM防 ...

请问一下这个二级防护的diode一般加多大,比如多少um X 多少 um就可以了?(工艺比如55nm)

网友I(2024-02-01):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佬,我按照大家的建议,在G和D之间加上了足够长的SAB层,SAB层已经搭到了Gate上面并覆盖了Gate有0.2u ...

对GND 打正,对VDD打正,两个对比,就你这个chip而言,对VDD时就多了一个diode电压。对vdd肯定更worse

另外,sab是有rule的。也就是Drain--Gate的space有要求,fab会提供一个最优值。

具体到你的布局看,最中间的mos,距离pick up ring最远,最先开启泄放esd 电流。但是其他管子没有一起开启,所以
500V、1000V就把这个管子烧了。

你是open drain,工作时会有高于VDD的信号出现。那么这里用的mos和VDD看到的mos应该不一样。需要结合这个mos 的tlp来设计电路。

PS:有esd implant layer吗?
另外,这种大驱动 open drain,也可以不用 sab + esd implant,采用其他方法,可以更小面积做到更好的esd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流片结果出来了啊,效果还是不太好,只是比之前效果略好一点,也就是一样如果是500V耐压不到,现在是1000 ...

我看到你的图片和 SEM 照片,是不是你的功率器件不是一个NMOS 到地的?而是两个串联后的并联到地的结构?因为我看到有两个 gate.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加 SAB 在 drain 有好处,但坏处是通路上电阻大了,你还是两个 gate,导通电阻更大。直接到地的 GGNMOS做 ESD 保护能更好.
我菜鸟一枚,愚见仅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到你的图片和 SEM 照片,是不是你的功率器件不是一个NMOS 到地的?而是两个串联后的并联到地的结构? ...

确实是2个gate做一个NMOS,现在的问题是,加了SAB层次,效果改善还是不明显!仅提高约500V,也就是从250V到750V的HMB模式下的耐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对GND 打正,对VDD打正,两个对比,就你这个chip而言,对VDD时就多了一个diode电压。对vdd肯定更worse

...

我们没有使用ESD 层次,目前这个PAD是open drain的结构,所以当电压高时,不能通过VDD泄放通路上的ESD电压,我想正因为是这样才会比较差吧,正是因为这个PAD平时工作的时候输出的电压远远高于VDD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们没有使用ESD 层次,目前这个PAD是open drain的结构,所以当电压高时,不能通过VDD泄放通路上的ESD电 ...

没有esd implant,性能会下降一些

另外,你finger width是不是不是很大,小于20um吧?
drain--2--gate 距离放的很大,是吗?

要做大的布局变化,width调整,加esd implant,或者使用sab,或者采用替代技术结构。

看起来你这个面积不小得有2000 um^2吧?2000的话,esd做到4kv问题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没有使用ESD 层次,目前这个PAD是open drain的结构,所以当电压高时,不能通过VDD泄放通路上的ESD电 ...

我们做open drain,面积50*100的面积,上6KV绰绰有余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没有esd implant,性能会下降一些

另外,你finger width是不是不是很大,小于20um吧?

我们现在加了SAB层在drain端,效果提升的不明显,也就是1000V以内的耐压;

确实如你所描述,我们单个管子的width不是很宽,我们做的是5um,但是这个是电路需要,因为有高频需要,这个是射频输出的需要;
目前还发现一个问题,可能是我孔到ACTIVE两个边的距离不一样吧,我看有的人说孔到两个active边的距离要尽量一样,我们这个有相差0.3um;这个是不是也会有影响,目前不得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现在加了SAB层在drain端,效果提升的不明显,也就是1000V以内的耐压;

确实如你所描述,我们单个管 ...

我们现在加了SAB层在drain端,效果提升的不明显,也就是1000V以内的耐压;

确实如你所描述,我们单个管子的width不是很宽,我们做的是5um,但是这个是电路需要,因为有高频需要,这个是射频输出的需要;
目前还发现一个问题,可能是我孔到ACTIVE两个边的距离不一样吧,我看有的人说孔到两个active边的距离要尽量一样,我们这个有相差0.3um;这个是不是也会有影响,目前不得而知;

“我们做的是5um,但是这个是电路需要,因为有高频需要,这个是射频输出的需要;”
----嗯,不知道你们的电路需求,虽然没有理解为什么。从Gate端和Drain看,把一个20um的mos拆分成4个5um的mos,Cgs、Cgd不会变小。

可能是我孔到ACTIVE两个边的距离不一样吧,我看有的人说孔到两个active边的距离要尽量一样,我们这个有相差0.3um;这个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这个会有点影响,但不是esd 只有1000以内的根本原因。

要解决esd问题,要和电路(射频)设计沟通,这个布局不大改变的话,esd很难提升

网友K(2024-03-22):
引用 网友I:
对GND 打正,对VDD打正,两个对比,就你这个chip而言,对VDD时就多了一个diode电压。对vdd肯定更worse

...

你好,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更小面积的做到ESD效果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更小面积的做到ESD效果啊?谢谢

思路就是把GGMOS的 drain to ct这个加宽区域的电阻。
ggmos是利用拉宽距离增加电阻,这个拉宽很占面积
不用这种技巧,改用外部电阻
方式有多种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E:
我们现在加了SAB层在drain端,效果提升的不明显,也就是1000V以内的耐压;

确实如你所描述,我们单个管 ...

如果你的IO是高频射频的话,一般的GGNMOS来做ESD保护应该是无法满足。因为GGNMOS的尺寸可算小,为了频率砍掉GGNMOS尺寸,ESD性能肯定大打折扣。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E:
做ESD防护,我们都是用反向吧?通常我看都是在PAD这里画一颗反向对VSS的DIODE啊 ...

这个反向diode是不是放负电的?从vdd到vss打负的2000V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A:
是的,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高,泄流能力差,单二极管不能做ESD防护

您好,不太理解,为什么单二极管不能做ESD防护?

网友(2025-06-16):
我也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