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晶体管Vds的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3-08-10):
如图右端的启动电路,求大家帮忙看看?
1.为什么M5栅压是这个固定的值?
2.M4截止时,Ids4=0,M4的漏端是0V还是浮空点位还是多少啊?

网友A:
1、因为m4关断,所以m5也没有电流,工作在截止区,所以最小栅压是vdd-|vthp|,使m6导通,拉低pmos电流镜栅压;
2、m4的漏端电压和m4无关,因为m4关断了,和m5有关。

网友:
M5是二极管连接,pmos的vth是负的,漏端电压有M5的gate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m4关断,所以m5也没有电流,工作在截止区,所以最小栅压是vdd-|vthp|,使m6导通,拉低pmos电流镜栅压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