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SAR中的Ring Amplifier开环增益应该怎么测试呢?

楼主(2023-08-10):
在设计两级高精度Pipeline SAR时,想知道环形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是否达标,理论上分析应该要达到85dB,但是在整体ADC仿真时,很难去测试RA的开环增益,测试闭环增益时,也可能因为测试观察到的第一级残差建立不够完全,而计算闭环增益也不够准确。并且由于Ring Amplifier是时钟控制的动态工作,时钟影响结果还是挺大的。
感觉应该在同样的时钟和输入输入负载电容下,再用理想的电压源提供残差量,然后测试输出端的电压,计算闭环增益后,再通过公式推导开环增益。但是又因为死区的存在,输入端最后是落在了输入死区范围内,会对实际RA输入有一定影响,在不同的残差下,最终落在死区位置可能也不同,这是不是也会影响开环增益的计算呢?
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测试环形放大器开环增益的呢?

楼主:
还是说应该断开闭环,直接测试开环增益好呢?

网友A:
可以看看咸鱼上面有卖这个电路+ testbenc的

网友(2025-10-31):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咸鱼上面有卖这个电路+ testbenc的

大哥我看他们是数字代码敲得,没有说采用相应的模拟搭建的电路啊,不知道您说的咸鱼上具体指的是哪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