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耗尽型NMOS管漏极接电源,栅极接地,源极息空时,那么耗尽管的源极电压是电源电压吗?

楼主(2023-08-10):
耗尽型NMOS管漏极接电源,栅极接地,源极息空时,那么耗尽管的源极电压是电源电压吗?

网友:
这个情况取决于这个耗尽型器件的body effect的大小。
很简单的道理,VG - VS > VT,0 -VS > VT, VS < -VT,  因为耗尽型的VT是负值,所以VS <|VT|。也就是说会传过去一个VT值的绝对值大小的正压。其中VT和VS都是变量,VS是VT的函数;VS = VT(VB=-VT), VT是个变量, 因为传到Source的电压同时给这个device加了一个body bias。加了body bias之后VT会变大,变大后能传到source的电压就会比VS=VB=0V时候的VT要小一些了;
我们判断VT其实是在亚阈值区,器件没有完全开启和关断,实际我们完全传压到soruce的时候device已经完全关断了,所以会有零点几伏的差。这个差和前面因为body bias对VT的影响相互抵消,传到source的电压实际就是在VT(VB=VS=0)附近了。可以做粗略的估计用;

网友A:
耗尽型NMOS管  , gate = vss
这做何用 ?
CMOS 一般都增强型N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却决于这个耗尽型器件的body effect的大小。
很简单的道理,VG - VS > VT,0 -VS > VT, VS < -VT,  ...

明白了,谢谢前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尽型NMOS管  , gate = vss
这做何用 ?
CMOS 一般都增强型NMOS管

同学给的一个题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给的一个题目

我是从 reverse circuit 看到 ,  nmos  gate= source .  因为不是 esd , 推论应该 depletion n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