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走线没有name信息

楼主(2023-08-10):
走线不能关联上mos管name信息,是工艺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是说XL状态下的走线及MOS端口的虚拟标线吗?小火苗开一开,更新一下。

楼主:
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是一条线有name但你接上去的线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是一条线有name但你接上去的线没有

上个图看看

网友:
蹲一个答案,曾经也碰到过(极低概率)当时解决了没记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netnamedisplay

还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

就是这样的没有name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没有name信息。

你这该不会孔没打对把可以删除重新试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该不会孔没打对把可以删除重新试试么

我用m1连也没有啊

网友(2024-05-06):
重启后再连线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