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ilt-in CMFB 运放设计讨论

楼主(2023-08-10):
如图,请问M3和M8的作用是什么?

感觉M3和M51共同构成了一个反馈网络,采样n1点电平,通过M51返回反馈电流,因此是电压并联反馈,减小输入和输出的阻抗(n1和n3都是低阻点)。M8用来给M3偏置。

n1到n3有增益吗?

网友A:
文章里面已经解释了一部分了。这里两级运放第一级是折叠Cascode,交叉耦合的目的是增大差分信号的增益,和CMFB无关。倘若没有交叉耦合,那就和你分析的一样,并联并联负反馈,输出阻抗减小同时由于分流,跨导以减小(本质上是电流差分的结构),增益很低;引入交叉耦合会引入正反馈增大电流源M51、52阻抗,提高增益。
在共模分析时,52、51、62、61栅极都是连在一起的,交叉耦合不改变什么,它的作用是抵消差模信号获得共模信号,就是常见的CMFB结构。M3\M4是Cascode管。
因为引入了交叉耦合正反馈,匹配和大信号的影响需要考虑,尤其是连接在输出节点。

网友B:
节点n2->n4->n2是个负反馈,貌似共模反馈就是用M3 M8 M4 M9实现的

网友C:
有论文吗,我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论文吗,我想学习一下

“M. Dessouky and A. Kaiser, "Very low-voltage fully differential amplifier for switched-capacitor applications", Proc. IEEE Int. Symp. Circuits and Systems, vol. 5, pp. 441-444, 2000-M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点n2->n4->n2是个负反馈,貌似共模反馈就是用M3 M8 M4 M9实现的

这样吗?那第一级的共模电平值是不是就可以由交叉耦合对的Vgs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M. Dessouky and A. Kaiser, "Very low-voltage fully differential amplifier for switched-capaci ...

好的,谢谢
看完再讨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吗?那第一级的共模电平值是不是就可以由交叉耦合对的Vgs决定

对的

网友C:
这个结构的优势在哪里啊,和直接一个cmfb电压到M51 M52 也不用cross了
这样既有共模反馈,第一级输出点也有较大增益,就是这里的cmfb电压和第二级的cmfb电压会不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的优势在哪里啊,和直接一个cmfb电压到M51 M52 也不用cross了
这样既有共模反馈,第一级输出点也有 ...

直接一个cmfb电压是指传统的共模反馈吗?需要一个额外的运放提供cmfb电压那种

网友:
低电压设计,M3,M8只是抬一下电压吧

网友:
为什么要接成交叉耦合呢?去掉交叉耦合的管子M52、M62,跟传统的cmfb也没什么区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章里面已经解释了一部分了。这里两级运放第一级是折叠Cascode,交叉耦合的目的是增大差分信号的增益,和C ...

想继续求教跨导减小的本质,什么是电流差分结构?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继续求教跨导减小的本质,什么是电流差分结构?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吗?
...

Sansen 书第三章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sen 书第三章就有的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