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sos-7.05:p 出现Please select a project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10):
第一次使用sos-7.05:p 出现Please select a project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 sosadmin  # 首先、创建SERVER和Project时
# sos       # 然后、创建workarea

网友(2024-01-22):
各位有遇到过,同一系统上其他用户创建工作区时,看不到server

网友(2025-01-16):
有可能是sos软件安装目录里面SERVER目录权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