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网络问题

楼主(2023-08-10):
在打电源网络的时候,一共5层金属,所以horizontal用的是MET5 vertical用的是MET4 ,stripe打的是垂直方向,所以用的也是MET4。

但是MET5的宽度比较宽一点,其他met1-4的宽度都是相同的,我想用MET5的金属层来打垂直的电源条,这样子会有什么影响吗?MET5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水平方向的

网友A:
routing source大幅降低, 原来所有可以跨越这三条竖直stripe的metal5都要跳到metal3甚至metal1;
当然对电源网络来说可能比metal4提升了一点,因为metal4的电阻大于等于metal5, 另外不用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ing source大幅降低, 原来所有可以跨越这三条竖直stripe的metal5都要跳到metal3甚至metal1;
当然对电 ...

但是我的MET5不会拿来做routing ,相反 MET4则会拿来rout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MET5不会拿来做routing ,相反 MET4则会拿来routing

那放心地大量用M5吧,你这个模块确实是竖直方向更缺绕线资源,局部肯定还是要跳一下线,因为PG毕竟至少是两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放心地大量用M5吧,你这个模块确实是竖直方向更缺绕线资源,局部肯定还是要跳一下线,因为PG毕竟至少是 ...

MET5 按道理来说是水平方向, 拿来做垂直方向的电源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MET5 按道理来说是水平方向, 拿来做垂直方向的电源条会不会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要问foundry, DRC能过基本没有问题,以我对制造粗浅的了解metal刻蚀并没有方向性,不过在先进工艺中会有一些retangle only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