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arrc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23-08-10):
对Starrc的流程存在一些疑惑,希望能够有大佬帮忙答疑解惑一下:

目前我做strarrc提取寄生参数的流程大致为:
①完成版图后导出def文件
②准备好需要的lef、nxtgrd
③启动工具,跑star_typ.cmd
这样是可以抽出对应条件下的spef寄生参数文件。
但是今天看到跑Starrc时还分有CCI和QCI,这两种流程和我上面所诉的抽出的spef有什么区别吗?
CCI和QCI流程又具体描述的是一种怎么样的抽寄生的手法?
希望能有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CCI是用CALIBRE抽取版图连接关系,STARRC抽取寄生;QCI,是用CALIBRE抽取版图连接关系,QRC抽取寄生参数。

网友:
lvs 文件是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I是用CALIBRE抽取版图连接关系,STARRC抽取寄生;QCI,是用CALIBRE抽取版图连接关系,QRC抽取寄生参数。
...

对的,不过这种流程数字这边一般不用,是模拟那边走这种流程比较多,数字这边要不就直接ndm,要不就def/le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文件是在run RC前需要给StarRC 产生的database,这里一般会产生一个CCI(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 ...

那我这种做完版图设计直接导出def跑starrc得到的寄生参数文件是抽哪里的寄生参数呀?不经过Calibre的抽取版图的连接关系直接做starrc得到的spef看时序准不准确呀?

网友(2024-07-10):
引用 楼主:
那我这种做完版图设计直接导出def跑starrc得到的寄生参数文件是抽哪里的寄生参数呀?不经过Calibre的抽取 ...

楼主,最近我得到了一些别人电路的数据。有schematic,layout和strarrc文件,能请问下怎么基于这个starrc文件后仿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