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Incremental 版本不一样,不知道在哪

楼主(2023-08-10):
这个选项11版本有,请问22版怎么调出来,还是说22版本没有
以下是11版本

以下是22版本

还有就是这个Incremental 有什么用吗?
有哪位佬可以解答一些呢,感谢!!!!

网友A:
setenv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LVS 1
setenv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DRC 1
setenv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PERC 1
setenv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PEX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env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LVS 1
setenv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DRC 1
setenv CALIBRE_ENABLE ...

这个环境是在哪文件里进行配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环境是在哪文件里进行配置呢?

环境变量里面,这是csh的;如果你用的bash,自己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里面,这是csh的;如果你用的bash,自己转换一下

那我直接创建一个cshrc来存,然后再用source 生效也可以吧

如果在bashrc里面,好像也只是setenv 改成export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env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LVS 1
setenv CALIBRE_ENABLE_CLASSIC_CI_DRC 1
setenv CALIBRE_ENABLE ...

出来是这样的,Incremental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直接创建一个cshrc来存,然后再用source 生效也可以吧

如果在bashrc里面,好像也只是setenv 改成exp ...

可以的,source后启动calibre就变成以前的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source后启动calibre就变成以前的界面了

是以前的界面没错,但是Incremental 选项,还是没有出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