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高通滤波器脉冲

楼主(2023-08-10):
请教一下大家RC高通滤波器,在0时刻,这个脉冲幅度由什么决定?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个人理解这个幅度就是输入信号的幅度,当电容左端电压突变时,电容两端压差不能突变,所以右端也跟着有脉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