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连接DUT处import uvm pkg可以省去吗

楼主(2023-08-10):
顶层先是import了uvm pkg,然后import env pkg;

但是env pkg中也有import uvm pkg,所以import uvm pkg可以不写吗?

楼主:
为什么呀

网友A:
包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在env_pkg中import uvm_pkg::*,只是说明在env_pkg这个包的声明里可以用uvm定义好的类和方法,而当在别处import env_pkg时只是说明别处可以用env_pkg里的东西,而import uvm_pkg语句依旧是在env_pkg里,uvm类的作用域依旧只在env_pkg包内。
但是如果你在env_pkg用uvm类拓展出了自己的类,然后又在导入env_pkg的地方使用了自己的类,那这个自己的类就不会报uvm基类没有定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在env_pkg中import uvm_pkg::*,只是说明在env_pkg这个包的声明里可以用uvm定义好的 ...

明白了,和我之前查到的解释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