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一个关于组合逻辑延时的问题

楼主(2023-08-10):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如果wallace树是下面这种结构,最左边这条路径经过了5级Carry Save Adder的延时才参与第二次运算,这样时序上会有问题吗?还是说后端处理的时候会加入延时单元?(新手,不太懂这个

网友:
因为全都是组合逻辑,不会有问题。会有毛刺而已,对于组合逻辑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