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Calibre2022的lvs中inputs选项的Export from source viewen勾选后报错

楼主(2023-08-11):
求助大佬们,Calibre2022的lvs中inputs选项的Export from source viewen勾选后报错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 Viewer not connected,有没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没有电路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有电路的路径

INV2.src.net这个的路径吗,我记得2019的都是自动生成的

楼主:
报错界面如下

网友B:
请问大佬解决了吗?咋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解决了吗?咋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只能手动导出网表,要是您找到解决方案麻烦也分享一下

网友B:
应该是一个bug,需要手动在这里点一下,就能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bug,需要手动在这里点一下,就能连上了

感谢大佬,大佬正解,成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解决了吗?咋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看7楼大佬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bug,需要手动在这里点一下,就能连上了

感谢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bug,需要手动在这里点一下,就能连上了

感谢大佬,不用每次都手动导出了

网友:
这个是从视图里面自动识别,你需要打开一个原理图来选择它

网友(2025-03-2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bug,需要手动在这里点一下,就能连上了

我这里都连接不上怎么办呢

网友(2025-05-28):
电路sch直接从工艺库复制过来的,然后忘记给器件尺寸赋值了,所以sch exporting file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