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下这种esd在版图中该怎么排布

楼主(2023-08-11):
(图片)

网友:
有点像tie high   tie low

网友:
你们咋发图啊,我放不了图

网友:
像一个简单的ESD_clamp.  后面大管子S/D走宽金属。

网友A:
NMOS按照ESDmos画,其他放周围就行。 只是不知道为啥这个NMOS sub floa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按照ESDmos画,其他放周围就行。 只是不知道为啥这个NMOS sub floating。

那这个pmos是可以做在这个nmos的周围对吗,还是要两者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按照ESDmos画,其他放周围就行。 只是不知道为啥这个NMOS sub floating。

我们这nmos衬底没接就是默认接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pmos是可以做在这个nmos的周围对吗,还是要两者隔开?

前面的回答不严谨, NMOS用来泄放ESD电流 按照ESD要求画,PMOS 要与NMOS拉开满足latch-up的rule,最好double ring也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