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UPF时在D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8-11):
小弟最近在学习UPF,目前准备拿一个小模块练手,但是综合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设计里是多电压域的,但是目前用的流程是根据corner去读入库的,所读入的库只有一个电压。比如我现在跑SS corner,就算把TT  corner的库也读入进去,工具也会去用ss的库,不会用ttcorner,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是在库中修改一些东西还是更换一个支持多电压域的库呢?请老哥们解惑一下,小弟多谢了

网友A:
是在DC中对不同的supply设定不同的voltage, 是两个不同的ss voltage, 不是一个SS, 一个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DC中对不同的supply设定不同的voltage, 是两个不同的ss voltage, 不是一个SS, 一个TT ...

大佬,我在DC中设置了SS,然后设置了driving cell,UPF中设置了不同的voltage,DC的时候提示在库中找不到driving cell对应的电压值。我查看了我的库,每个corner下只有一个电压,我的理解就是DC在ss corner下只读入了ss corner的库,库中只有一个电压,无法满足UPF多电压的需求,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吗?报错的信息如下:Error: The driving cell CKND8BWP12T40P140 is not found for the supply voltage 0.900000 at port Reset. (UPF-410)。这个信息我也man了一下,是说在库中找不到指定的cell,我也是理解为ss的库中找不到0.9V的这个电压。请大佬赐教

网友B:
你应该是只读进去了一种voltage 的ss corner lib, 需要再读进去另一种voltage lib

网友C:
我的理解就是DC在ss corner下只读入了ss corner的库,库中只有一个电压
===
需要读 1.2v ss corner db
+
1.0 v ss corner db

两个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只读进去了一种voltage 的ss corner lib, 需要再读进去另一种voltage lib

是的,我再读入0.9V的ss lib就可以了,感谢大佬解答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就是DC在ss corner下只读入了ss corner的库,库中只有一个电压
===
需要读 1.2v ss corner db

是的,这样做就可以的,感谢大佬解答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