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想要更改一个cell的网表怎么办

楼主(2023-08-11):
对同一个cell就算新建了工作文件夹,导入网表时会显示网表已存在,跳过导入这个步骤,想要导入新的网表,有什么指令可以删除之前的网表吗?

网友:
直接在inst文件里面替换网表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可以问问我用pex.netlist文件行吗,一直报的时网表解析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可以问问我用pex.netlist文件行吗,一直报的时网表解析出现错误 ...

可以的,只要格式没有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