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加噪声的前仿多少精度合适

楼主(2023-08-11):
最近再做12bit 的ADC,tran仿真加噪声仿真有10bit  前仿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吗或者应该做到多少bit。   还有就是tran noise给多少频率比较合适?

网友A(2024-03-28):
3倍采样频率吧,3次方以上的谐波影响就小了,偶数的差分会抵消掉。什么架构的ADC?12bit 前仿10bit,有些低啊。怎么也得11bit吧。SNR和THD是谁主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倍采样频率吧,3次方以上的谐波影响就小了,偶数的差分会抵消掉。什么架构的ADC?12bit 前仿10bit,有些低 ...

SAR 结构 主要是DAC用的小  老师说减小面积,不清楚为什么他不直接做10bit

网友B:
cadence给的经验值是噪声fmax=40*fs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给的经验值是噪声fmax=40*fs

哦哦  要这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