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工艺TGOX50层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3-08-11):
各位大佬,为啥LVT和HVT都有TGOX50层呢?这一层是什么呀,以及LVT和HVT不是受栅氧化层掺杂浓度影响嘛,怎么从这个图里看不出来呢?

网友A:
HVT有TGOX50层吗?

网友B:
个人理解, 1. HVT有TGOX50, LVT没有  2. HVT需要TGOX50的原因是,GOX越厚, 电容越低,需要更高的电压才能让沟通反型出足够的电荷。 3. LVT和HVT主要受LDD掺杂影响, Gox质量都差不多, 只是厚度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VT有TGOX50层吗?

HVT图例上有,但是俯视图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1. HVT有TGOX50, LVT没有  2. HVT需要TGOX50的原因是,GOX越厚, 电容越低,需要更高的电压才能 ...

HVT图例有TGOX50,但是俯视图没有这个,LVT图例没有TGOX50,但是俯视图有。

以及您的意思是HVT器件用到TGOX50就是为了提供更厚的氧化层,从而做高Vth吗?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pdk文档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