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助:为什么调出来模块占这么大 实际很小

楼主(2023-08-11):
各位前辈:请问调出来模块占很大面积 实际没那么大 也没有多余的部分在空白的地方,这个怎么解决呢?虽然可以部其它模块在空白处,但很不方便

网友A:
出现这个有好几种情况呢,你可以试一试如下的操作:1.新建layout,将模块内部的mos整体复制到新的layout。调用新的layout即可。

网友B:
应该是画这个模块时,boundary拉的太大了,缩小或删掉应该就可以

网友C:
清掉空白的地方就变得一样大了,可以新建一个新的复制过去,或者用命令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画这个模块时,boundary拉的太大了,缩小或删掉应该就可以

请问怎么缩小哇?之前遇到就移动几下版图就缩小了 现在移动不管用!还是没根本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掉空白的地方就变得一样大了,可以新建一个新的复制过去,或者用命令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 ...

我没找到你说的命令的窗口 请问命令是在哪输入还是窗口里面选择啊……不好意思 我没啥经验 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有好几种情况呢,你可以试一试如下的操作:1.新建layout,将模块内部的mos整体复制到新的layout。 ...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 不过这个图不是底层 里面还调用的是其它模块 不太好改呢 我一改底层的位置 上面的图也跟着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你说的命令的窗口 请问命令是在哪输入还是窗口里面选择啊……不好意思 我没啥经验 麻烦了 ...

先打开你要的版图,再输入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 不过这个图不是底层 里面还调用的是其它模块 不太好改呢 我一改底层的位置 上面的图也 ...

那你的那个模块那么大的因为上面说的boundry的问题么,是的话lsw那边找到boundry,点击打勾,调整为可见,可选中的状态,将边框拉小或者删除。如果选中了还是找不到边框,检查一下lsw下方的Object栏里面的Boundaries有没有勾选

网友D:
重新设置原点,,检查左侧部分有没有隐藏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那个模块那么大的因为上面说的boundry的问题么,是的话lsw那边找到boundry,点击打勾,调整为可见 ...

不得行,它这个是在上一层显的很大 但是X进入底层 是没有这个边框的,而且我的layers里没有bounda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设置原点,,检查左侧部分有没有隐藏的东西

都试过 重新设置原点也不行!旁边没有其它东西~emo了 我特别好奇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改~为啥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得行,它这个是在上一层显的很大 但是X进入底层 是没有这个边框的,而且我的layers里没有boundary ...

应该是叫prBoundary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你说的命令的窗口 请问命令是在哪输入还是窗口里面选择啊……不好意思 我没啥经验 麻烦了 ...

打开这个有问题的版图,然后在virtuoso那个CIW窗口里输入这个代码再敲回车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叫prBoundary

没得

网友F:
进去那个layout 然后Verify——Markers——Delete All..——点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这个有问题的版图,然后在virtuoso那个CIW窗口里输入这个代码再敲回车键就行
...

还是不行 一样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去那个layout 然后Verify——Markers——Delete All..——点OK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这个有问题的版图,然后在virtuoso那个CIW窗口里输入这个代码再敲回车键就行
...

对啦 用这个方法多试了一个 成功啦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掉空白的地方就变得一样大了,可以新建一个新的复制过去,或者用命令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 ...

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那个模块那么大的因为上面说的boundry的问题么,是的话lsw那边找到boundry,点击打勾,调整为可见 ...

lsw是什么

网友:
layout左侧的层次栏

网友:
打开所有图层,确认啥都没有的话,就verify,markers,deleteall

网友:
进去,verify--markers--deleteall

网友:
有脚本可以去除,如果不用脚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中make cell一个新的layout

网友:
因为有marker 你先左下角objects取消markers 然后把版图copy到一个新建的layut里,记住是全选用c复制过去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有图层隐藏了,如果确定没有图层隐藏可以试一试Verify>Markers>delete All>Severity>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