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error问题

楼主(2023-08-11):
(SPECTRE-16385): There were 7 attempts to find the DC solution. In some of those attempts, a signal exceeded the blowup limit of its quantity. The last signal that failed is V(I0.M16.mint:int_d) = 2.91033 GV, for which the quantity is `V' and the blowup limit is (1 GV).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ircuit has no DC solution. 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The values for those nodes that did not converge on the last Newton iteration are given below.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nvergence criteria were not satisfied is also given.
            Failed test: | Value | > RelTol*Ref + AbsTol

DC仿真遇到上诉报错,请问下该怎么解决呢,blowup在哪里设置,仿真继续不下去了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搭错了,或者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仿真器解方程解出了很离谱的值(>1GV),dc没有收敛,不是设置blowup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搭错了,或者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仿真器解方程解出了很离谱的值(>1GV),dc没有收敛,不是设置bl ...

感谢回复,我仔细查看下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电路哪里有问题的,或者激励 或者pdk调用错了

网友(2024-09-09):
楼主解决了吗,请问是如何解决,我现在也遇到相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