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米勒等效咋回事呀,为啥前面可以在输出节点等效,但是第二个不一样呢

楼主(2023-08-11):
第一个把Cgd等效到地端电容,为啥第二个不可以直接用米勒定理呢

网友A:
这里我认为用第二种方法计算输出极点更准确,因为在高频时增益下降就不能简单的用miller定理等效了。
Fig1是计算方法,Fig2是在Chp10.5 Razavi计算miller补偿的二级运放输出端极点,你可以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认为用第二种方法计算输出极点更准确,因为在高频时增益下降就不能简单的用miller定理等效了。
Fig1 ...

是的,但是拉扎维第一个图计算输出的时候也用了米勒,然后第二个图就没用,所以有点疑惑

网友B(2023-10-23):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密勒补偿中没有CGB这个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密勒补偿中没有CGB这个电容啊?

cgbS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密勒补偿中没有CGB这个电容啊?

因为Cgb在线性区和饱和区时,电容大小很小,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