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设计问题

楼主(2023-08-12):
我在做一个自偏置的电压模带隙基准,由于在一条支路上采用了共源共栅结构,所有的管子都很难饱和,想请教一下该如何调节呢?

网友:
电源电压较低,管子阈值电压高,换个结构试试

楼主:
有没有前辈能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换成lvt的管子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