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DAC混合仿真时输入信号该怎么给?

楼主(2023-08-12):
我看了一些论文,数字插值滤波器和调制器的输入信号给的的18bit的有符号位的数字信号。那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输入信号该怎么产生?用sine模块+18bit的DAC吗?感觉产生的数字信号不太对?该怎么给输入信号,有没前辈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2024-05-14):
好像是要用模拟电路做顶层来做,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用模拟电路做顶层来做,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可以用verilog A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