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运放失调电压如何仿真

楼主(2023-08-12):
请问一下带chop电路的失调电压如何仿真呀,我有几个问题如下,希望大佬们指点一下:
1. 失调电压是否必须处于DC下用蒙特卡洛仿真实现?如果是,那么DC对于chop电路只有一种状态,如何跑失调电压呢?
2. 如何比较chop和不带chop对失调电压的影响?

网友A:
先不加chop跑dc看失调,加上chop之后人为添加失调跑trans,输入输出的差对时间积分的斜率就是加了chop的offset

楼主:
那请问如何判断加上chop后offset变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如何判断加上chop后offset变好呢?

看mc仿真的结果啊,比较一下加chop和不加chop时的一个sigma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mc仿真的结果啊,比较一下加chop和不加chop时的一个sigma大小

你的意思是一个蒙卡跑DC,另外一个跑tran?

楼主(2023-09-25):
引用 网友A:
先不加chop跑dc看失调,加上chop之后人为添加失调跑trans,输入输出的差对时间积分的斜率就是加了chop的off ...

直接算一段时间的平均电压也能反应offset吧?输入输出的差对时间积分的斜率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算一段时间的平均电压也能反应offset吧?输入输出的差对时间积分的斜率是什么意思呀? ...

积分之后是一个波动上升或下降的量,看他总体的斜率其实就是平均电压,只是一种计算的方法而已,你说的是对的。一般除了看平均offset,还会对输出的纹波有要求,比如说把输出纹波压到+-10uV以内。还有仿蒙特卡洛的必要性不是很大,根据工艺的mismatch可以直接手算失调,在仿真的时候加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之后是一个波动上升或下降的量,看他总体的斜率其实就是平均电压,只是一种计算的方法而已,你说的是 ...

好的,对某段时间里输入输出电压差的积分再求斜率=平均电压,十分感谢~
另外大佬有没有利用mismatch直接手算失调的例子呀,我学习一下嘿嘿~

网友(2024-04-27):
佬 有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话 失调电压怎么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