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Verilog和VCS的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3-08-13):
大家好,我最近在测试一个设计,发现iverilog和vcs仿真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vcs的对 <= 的处理有问题, 请大伙看看,这是一个真的问题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使用一个小设计adder:
Verilog code:

module top(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27:0] io_in, output wire [27:0] io_out, io_oeb);
        wire rst = io_in[0];
        reg [15:0] ctr;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ctr <= 0;
                else
                        ctr <= ctr + 1'b1;

        assign io_out = {10'h123, ctr, rst, 1'b0}; // pass thru reset for debugging
        assign io_oeb = 28'b1;
endmodule

testbench in iverilog:

`timescale 1ps/1ps
module fab_tb;
    wire [27:0] I_top;
    wire [27:0] T_top;
    reg [27:0] O_top = 0;

    reg CLK = 1'b0;

    wire [27:0] I_top_gold, oeb_gold, T_top_gold;
    top dut_i (
        .clk(CLK),
        .io_out(I_top_gold),
        .io_oeb(oeb_gold),
        .io_in(O_top)
    );

    assign T_top_gold = ~oeb_gold;

    always #50 CLK = (CLK === 1'b0);

    integer i;
    reg have_errors = 1'b0;
    initial begin

        repeat (100) @(posedge CLK);
        O_top = 28'b1; // reset
        repeat (5) @(posedge CLK);
        O_top = 28'b0;

        for (i = 0; i < 100; i = i + 1) begin
            @(negedge CLK);
            $display("cnt  = 0x%X, f gold = 0x%X,  gold = 0x%X", O_top, I_top_gold, T_top_gold);
        end

        if (have_errors)
            $fatal;
        else
            $finish;
    end

    initial begin
            $dumpfile("wave.vcd");        //
            $dumpvars(0, fab_tb);

    end

endmodule

module clk_buf(input A, output X);
assign X = A;
endmodule

testbench in vcs:

module adder_tb;
    wire [27:0] I_top;
    wire [27:0] T_top;

    reg [27:0] O_top = 0;
    reg CLK  = 1'b1;

    wire [27:0] I_top_gold, oeb_gold, T_top_gold;
    top dut_i (
        .clk(CLK),
        .io_out(I_top_gold),
        .io_oeb(oeb_gold),
        .io_in(O_top)
    );

    assign T_top_gold = ~oeb_gold;

    always #50 CLK = (CLK === 1'b0);

    //always begin
        //#50
        //CLK = ~CLK;
    //end
    //always #50 CLK = ~CLK ;

    integer i;
    reg have_errors = 1'b0;
    initial begin

        repeat (100) @(posedge CLK);
        O_top = 28'b1; // reset
        repeat (5) @(posedge CLK);

        O_top = 28'b0;
        //repeat (50) @(posedge CLK);
        //$display("in_in = 0x%X, gold = 0x%X, gold = 0x%X", O_top, I_top_gold, T_top_gold);
        for (i = 0; i < 100; i = i + 1) begin
            @(negedge CLK);
            $display("in_in = 0x%X, gold = 0x%X, gold = 0x%X", CLK, I_top_gold, T_top_gold);
        end

        if (have_errors)
            $fatal;
        else
            $finish;
    end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adder_tb.fsdb");  //
                $fsdbDumpvars(0,adder_tb);       //
                //$fsdbDumpSVA();
                //$fsdbDumpMDA();
                //$vcdpluson;
                //$vcdplusmemon;
        end

endmodule

module clk_buf(input A, output X);
assign X = A;
endmodule

iverilog_GtkWave结果(我认为是正确的):

VCS+Verdi:

iverilog+GtkWave

iverilog+GtkWave

VCS+Verdi

VCS+Verdi

网友A: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这样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这样子试一下

谢谢大佬,但是刚刚试了下,还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B:
#0 O_top = 28'b0;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0 O_top = 28'b0;
試試

真的可以!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