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数字信号输出该怎么驱动?

楼主(2023-08-13):
输出3G的数字时钟信号,PAD和封装模拟负载10pF,请问如何设计输出BUFFER,以获得理想不失真的输出信号?

(尝试采用过级联树形数字BUFFER,但是输出信号会耦合到到数字电源,导致核心电路功能恶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高速IO是指什么呢?我们版图的IO(ESD+BONDPAD)是自己画的,寄生很大性能不好。
查论文了解到好像高频 ...

高速IO就是你说的CML/LVDS这些东西吧。统称为serdes。可以用这些东西的。这些就是模拟电路,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个五管运放,把上面两个ACTIVE LOAD换成两个电阻。然后做一个100 Ohm端接。就差不多了。你们公司没有做高速IO的吗?都做到上GHz了,IO/ESD应该请专门的工程师来做的。高速IO对ESD寄生有要求,可能需要牺牲一定的ESD能力来减小寄生。如果上GHz的话,一般经验来说,total esd cap要在2p以内。

网友B:
Single-end signal???  比登陆月球还难 !!!!

网友C:
只是测试的话,可以分频后再输出

网友A:
到接口了那肯定都是模拟量了,没办法数字的。高速IO不就是干这个的。数字IO最多做到几百M吧。更别说你还要带载10pF电容了。肯定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gle-end signal???  比登陆月球还难 !!!!

请问如果是差分输出的话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测试的话,可以分频后再输出

我们最后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接口了那肯定都是模拟量了,没办法数字的。高速IO不就是干这个的。数字IO最多做到几百M吧。更别说你还要 ...

请问高速IO是指什么呢?我们版图的IO(ESD+BONDPAD)是自己画的,寄生很大性能不好。
查论文了解到好像高频GHZ时钟输出BUFFER用的有LVDS和CML缓冲器,请问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IO就是你说的CML/LVDS这些东西吧。统称为serdes。可以用这些东西的。这些就是模拟电路,其实挺简单的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学习到了。
我是研究生,第一次接触流片没什么经验,所以ESD pad这些都是自己画的,寄生很大...
LVDS和CML这些最后没时间做了,我们最后只好选择了降频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