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在virtuoso schematic直接画图

楼主(2023-08-13):
新手小白,我记得看别人电路的时候有schematic里面的白线,但是我死活找不到,有点像是注释,直接用电线的话又报错,又影响电路
意思就是把这个图像换成一个白的,当注释,不影响电路,看别人的电路看到过

楼主:
有了,找到了,按个n就行

楼主:
哦嚯,新的问题来了,我画一个框,然后点击框内的空白处移动,框也跟着移动,怎么设置才能让这个框不跟着空白处移动啊,就是我想只有当我点到框的边的时候,框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嚯,新的问题来了,我画一个框,然后点击框内的空白处移动,框也跟着移动,怎么设置才能让这个框不跟着空 ...

可以去B站搜索一下virtuoso视频教程,学习一下怎么使用virtuoso这个软件,看看视频很快就能掌握工具的使用了哦。

网友:
文本可以用shift+n,绘图用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嚯,新的问题来了,我画一个框,然后点击框内的空白处移动,框也跟着移动,怎么设置才能让这个框不跟着空 ...

工具栏有一个selection filter,把note勾选掉就选中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有一个selection filter,把note勾选掉就选中不了了

多谢,真的超级有用,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有一个selection filter,把note勾选掉就选中不了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