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的电容不识别数量

楼主(2023-08-13):
如图,LVS 的时候不识别电容数量,而且因为方向问题,WL也不会自动识别,请问LVS commfile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
可以新建个layout及电路,单独放置一个电容,两个电容等控制各种变量去检验一下是否因为连线等其他方面的错误导致的电容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