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级运放的第二级输入管可以用于消除系统失调?

楼主(2023-08-13):
如图M6为第二级的输入管,今天听一位资深工程师说通过设置这个M6管子的宽长比就可以消除系统失调电压?

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razavi书上有提到这个问题吗?可能是本人书翻少了,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恳请大家一起讨论指教一下。

网友A:
Please write your problem in English so that we can help you. Thank you.

网友B:
如果说的消除系统性的失调电压是让M4的drain端电压等于M3的drain端电压的话,那改M6的尺寸确实可以实现。另外,对方都是资深工程师了,干嘛不虚心请教一下?

网友C:
M3/M4需要匹配,设置合适的M6尺寸,可以使Vds3=Vds4,消除失调,但是你的输出电流变化较大的话,效果就不好了。楼上说的对,现成的老师在身边,可以多问问,要懂得利用身边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ease write your problem in English so that we can help you. Thank you.

OK!
Today, I heard a senior engineer say that the system offset voltage can be eliminated by setting the W/L of the M6.

  • I don't know how it works.

  •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的消除系统性的失调电压是让M4的drain端电压等于M3的drain端电压的话,那改M6的尺寸确实可以实现。另 ...

这只是消除了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吧,并不能消除系统失调吧?
我也想问的,但是工程师只说了在razavi书上都有的东西。我就问不出口了,可是我在razavi书上也没找到类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3/M4需要匹配,设置合适的M6尺寸,可以使Vds3=Vds4,消除失调,但是你的输出电流变化较大的话,效果就不好 ...

嗯嗯,我也很想问的,但是老师可能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就说了一句都在razavi书上,我吞回去了。

可是这样做不是仅仅消除了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吗?并不能消除系统失调吧

网友D:
沟道长度调制会贡献系统失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沟道长度调制会贡献系统失调的

噢噢噢,那主要作用也就是减小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导致的失调吧,其他的失调是没法通过这个管子的尺寸调节来抑制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Today, I heard a senior engineer say that the system offset voltage can be eliminated by set ...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page 252 ~253
https://bbs.eetop.cn/thread-3240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page 252 ~253
https://bbs.eetop.cn/thread-324012-1-1.html

OK!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question is from Martin's 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e.nchu.edu.tw/Pic/CourseItem/3395_Chapter-10%20OP%20Circuits.pdf

感谢!这是哪本书上的呀?或者是完整的课件名字是叫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