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類比IObuffer輸出

楼主(2023-08-13):
假設整體電路電壓為1.8V,數位信號輸出到PAD會加m=1 m=2 m=4 級的IObuffer,但輸出信號為0或1,如果電路內有0.7V的信號輸出,要如何透過buffer輸出至PAD?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直接模擬負載,調整MOS尺寸,直接連接PAD?

不担心pad处影响内部0.7V的节点,你可以直接连出去,做好ESD防护

担心的话 加个buffer就是单位增益反馈运放然后输出接到pad

网友B:
level shift,内部低压信号转高压信号。附图就是一个简单的level shift示意,先进工艺里面,实际电路要比这个复杂一些,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vel shift,内部低压信号转高压信号。附图就是一个简单的level shift示意,先进工艺里面,实际电路要比这 ...

我是想量測電路內部信號0.7V,但一般兩個inv的buffer只會有0或1的數位值,我希望可以直接從晶片量測到0.7V信號,這個電路可以辦到?

网友C:
如果要把电路内部的0.7V电压输出到PAD,并进行量测的话,不能用digital IO buffer,需要用analog IO buffer;通常analog IO buffer电路更简单,直接把信号输出到PAD,当然要有相应的ESD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把电路内部的0.7V电压输出到PAD,并进行量测的话,不能用digital IO buffer,需要用analog IO buffer ...

有analog IO buffer的電路圖嗎? 謝謝

网友A:
如上诉所说,肯定得用模拟buffer来推到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诉所说,肯定得用模拟buffer来推到pad

所以直接模擬負載,調整MOS尺寸,直接連接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担心pad处影响内部0.7V的节点,你可以直接连出去,做好ESD防护

担心的话 加个buffer就是单位增益反馈运 ...

加个buffer就是单位增益反馈运放,是加這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buffer就是单位增益反馈运放,是加這個?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量測電路內部信號0.7V,但一般兩個inv的buffer只會有0或1的數位值,我希望可以直接從晶片量測到0.7 ...

哪肯定不行,这个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你这种要求就不可能通过INV BUF达到,需要直接连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肯定不行,这个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你这种要求就不可能通过INV BUF达到,需要直接连出去。
...

好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