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上CMOS温度传感器应该怎样测试

楼主(2023-08-13):
芯片上集成了一个测温范围为-40C至105C的温度传感器,利用寄生三极管delta-VBE为感温电路,采样后送至ADC进行转换并输出12bit数据,该数据可经过两点校准线性拟合后,转换为温度值。我找了找片上CMOS温度传感器的测试方法,基本上都是将芯片放进恒温箱里进行温度测试,根据恒温箱温度(如0C和85C两点)与传感器ADC输出的12bit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出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转换公式,但我认为恒温箱温度只是芯片所处的环境温度,不是实际上的芯片结温,芯片结温会受到环境温度、芯片功耗和工作时长等多因素的影响,将温箱温度与ADC转换结果进行拟合得到的温度值是不能代表芯片温度的,请教大牛们我的看法是否正确?片上CMOS温度传感器到底应该怎样测试呢?谢谢!!!!

网友A:
保证测试情形下芯片功耗足够小是一个方向,对于普通的单片sensor是比较好保证的,但是对于集成在SOC内部的sensor是比较麻烦的;
也可以在上述环境下的基础上,再在芯片表面再贴一个温度sensor,同时检测芯片的功耗,用热阻系数来推导出结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证测试情形下芯片功耗足够小是一个方向,对于普通的单片sensor是比较好保证的,但是对于集成在SOC内部的s ...

这样还是很难吧,我做过的温度传感器,放进冰箱里面2分钟了,显示的温度还只是比室温低一点。只有10来分钟后,才算是正常显示冰箱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测试情形下芯片功耗足够小是一个方向,对于普通的单片sensor是比较好保证的,但是对于集成在SOC内部的s ...

因为是在芯片表面贴温度sensor,这里的热阻系数是指芯片结温与壳温之间的热阻么?这个热阻是不是需要使用专用仪器,在标准规范的条件下才能测量得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还是很难吧,我做过的温度传感器,放进冰箱里面2分钟了,显示的温度还只是比室温低一点。只有10来分 ...

是不是芯片在恒温箱里运行的时间越久,结温、壳温和环境温度三者基本相等?

网友A:
恒温箱温度曲线设置时应该有一个降温(升温)时间,一个保持时间(设置长一点),你可以只取在某一温度点保持一段时间后的数据,等温度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芯片在恒温箱里运行的时间越久,结温、壳温和环境温度三者基本相等?
...

s是啊,大部分封装框架,还是很有一定的温度隔离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温箱温度曲线设置时应该有一个降温(升温)时间,一个保持时间(设置长一点),你可以只取在某一温度点保持一 ...

恒温箱保持时间设置长一点,是不是可以认为芯片在某一恒定温度环境中运行得久一点,结温、壳温与环境温度三者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是啊,大部分封装框架,还是很有一定的温度隔离作用的。

是不是芯片在恒定温度环境中运行久一点,封装框架的温度隔离就不明显了?

网友(2024-04-24):
想问一下老哥那有片上CMOS温度传感器的测试方案吗

网友:
片内加一个BJT,把其基级-发射极引出来,通过向片上校准晶体管注入不同的电流,利用deltaVBE可以得到片内的准确温度。由于它与传感器电路集成在相同的高导热硅上,因此所需的热稳定时间也非常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