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道模拟IC笔试题目

楼主(2023-08-13):
当输入VIN从高电平跳变到0V,所控制的开关管从开启到关断后,画出VO的波形,并计算各个阶段斜率,假设NMOS管无寄生电容且VGS=1V时开始导通,初始时NM1的Gate电压为0。
希望有大佬分析!

网友A:
vin跳变后,I1给C1和C2充电 通过公式Q=C*V=i*t可得,斜率为V/t=I1/(C1+C2),直到Vo到达1V后NMOS导通,电容C1下极板放电,使NMOS gate端电压降低,低于1V Nmos关断。因此Nmos gate最后视为稳定在1V; V/t=(I1-I2)/(C1+C2)。其中I2为Nmos管电流 用饱和区电流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B:
I1/(C1+C2) ,I1/(4C1+C2) , Vo=1v为转折点

网友:
不会做,顶一个

网友C:
开关管关断之后,由于初始时NM1的Gate电压为0,所以电流全部给C2充电,当充电充到VO为1V时左边的电流镜开启,C1放电。刚导通时C1的放电速度跟不上C2的充电速度,VO继续上升,斜率缓慢减小,最后达到稳定状态,VO稳定在某一电压值

网友D:
新人回答
0到时刻t1,I1给C2充电,根据公式I*t=C2*ΔVOUT,可以得到VOUT从0向上的斜率,此时NM的栅极由于电容耦合作用也会向上抬高,t1时刻VOUT抬高到1V,NM1栅极也抬高到1V,此时NM1、NM2打开;
t1到t2时刻,此时电流I1要给3路供电,最难的就是C1处的电流,根据公式It=CV ,此时VOUT要是抬高,而NM栅极不动,V变,但是NMOS电流却不变,不可能,因此应该就是VOUT抬高,NM1栅极也抬高,电流也提高来满足公式,
t2到t3时刻,VOUT最后到达一个稳定的值,此时I1电流全部流过NM1和N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I1/(C1+C2) ,I1/(4C1+C2) , Vo=1v为转折点

可否详细说一下呢。另外最后稳定在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关断之后,由于初始时NM1的Gate电压为0,所以电流全部给C2充电,当充电充到VO为1V时左边的电流镜开启 ...

稳定状态的时候,条件是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人回答
0到时刻t1,I1给C2充电,根据公式I*t=C2*ΔVOUT,可以得到VOUT从0向上的斜率,此时NM的栅极由于电 ...

我也觉得Vo最后要稳定在一个值,最后电流就不通过C2,但是电流如果通过左边的电流镜的话,说明N管栅端一定是开启的,同时二极管连接的管子一旦开启就是饱和区,一定得通过电流,但是这个电流同时也通过C1,但是C1此时两侧电压都是稳定的呀,他怎么会流过电流。比较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稳定状态的时候,条件是如何呢

我觉得稳定状态应该就是C1放电和C2充电平衡,如果C1、C2大小相等的话就是流过C1、C2的电流相等,等于I1/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Vo最后要稳定在一个值,最后电流就不通过C2,但是电流如果通过左边的电流镜的话,说明N管栅端一 ...

因为电压是稳定的,所以电流也是稳定的,It=CV,这里的都是变化的,ΔI*t=ΔV*C,由于ΔV=0,因此ΔI=0,而NMOS本身有电流,那么自然上面就有相等的电流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稳定状态应该就是C1放电和C2充电平衡,如果C1、C2大小相等的话就是流过C1、C2的电流相等,等于I1/5 ...

如果流过C1的电流稳定的话,同时Vo也稳定的话,那么C1两侧的电压差岂不是也需要变化,那NM1栅端的电压也得不断变化了,这样不是又会导致C1支路的电流变化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1/(C1+C2) ,I1/(4C1+C2) , Vo=1v为转折点

开始只有C2会充电,C1没有电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电压是稳定的,所以电流也是稳定的,It=CV,这里的都是变化的,ΔI*t=ΔV*C,由于ΔV=0,因此ΔI=0,而NMOS ...

你的意思是,C1两侧的电压不变,但是也有电流流过了C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始只有C2会充电,C1没有电流通路

是的

网友E:
理想电流源Vo不会稳定的,会一直充电,而且NM1的VGS一直不变,电流也不变,C1的电压就是V0-1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想电流源Vo不会稳定的,会一直充电,而且NM1的VGS一直不变,电流也不变,C1的电压就是V0-1V
...

你的意思是说,对于这道题目,Vo的大小会一直上升,不需要考虑它超过VDD什么的情况是么,就算超过VDD,电流源也一样对下面流出固定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对于这道题目,Vo的大小会一直上升,不需要考虑它超过VDD什么的情况是么,就算超过VDD,电 ...

理想电流源考虑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想电流源考虑啥呀

欧克欧克好滴

网友B:
看两个极端,会不会好理解一点,
1、如果M1,M2超级强,那么等于1的瞬间,就掉为0;那么Vo就是一个锯齿波
2、如果M1,M2超级弱,那么Vo就一直上升
3、如果M1,M2恰到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两个极端,会不会好理解一点,
1、如果M1,M2超级强,那么等于1的瞬间,就掉为0;那么Vo就是一个锯齿波
2 ...

哈哈,主要这么看的话,似乎也不好找到一个中间情况,不会是一个共模在逐渐抬高的锯齿波吧

楼主:
综合评论区朋友们的情况,在I1始终为理想电流源的情况下,分析应该是:
1. 第一阶段,NM1,2都不通过电流,仅仅有C2通过电流,得到公式 I1=C2*dVo/dt,斜率为I1/C2;
2.第二阶段,当Vo升到1V后,N管栅压也同步升高到1V以上,两个N管导通,Im2=3Im1=3Ic1;此时电流满足I1=C2*dVo/dt+4C1*d(Vo-Vg)/dt(Nm2的电流始终是Nm1的3倍),在此阶段,Vo上升,Vg也会从1V上升到一个稳定值Vg0,因此Vo总的上升斜率不是直线,应该有所过渡。
3.第三阶段,Vg上升到一个稳定值Vg0,N管电流从此固定下来。此时电流满足I1=C2*dVo/dt+4C1*d(Vo-Vg0)/dt=C2*dVo/dt+4C1*dVo/dt,(Nm2的电流始终是Nm1的3倍),斜率稳定在I1/(C2+4C1),不断升高。
以上分析如果有朋友有质疑也可以讨论。

网友:
PSS仿真plot基波为什么是一条横线?

引用 网友A:
vin跳变后,I1给C1和C2充电 通过公式Q=C*V=i*t可得,斜率为V/t=I1/(C1+C2),直到Vo到达1V后NMOS导通,电容C ...

你说的I2是单指NM2的电流吧?(I1-I2)也就是C1支路和C2支路的电流之和,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评论区朋友们的情况,在I1始终为理想电流源的情况下,分析应该是:
1. 第一阶段,NM1,2都不通过电流, ...

第二,三阶段是不是可以合并?Vg会固定在1V吗?为什么还会上升至Vg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理想电流源Vo不会稳定的,会一直充电,而且NM1的VGS一直不变,电流也不变,C1的电压就是V0-1V
...

VGS=1V时开始导通,不是说VGS一直等于1V

网友:
1、VO<1V之前,NM1关断,电流全部经过C2,VO斜率为I1/C2。
2、VO≥1V以后,NM1导通且进入饱和区,NM2也是饱和区,电流是NM1的3倍,VO继续增长,但是斜率缓慢下降,稳态时,VO的斜率为I1/(C2+4C1),只要I1为理想源,VO可以到无穷大。如果I1不是理想源,VO会等于VDD。

计算过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VGS=1V时开始导通,不是说VGS一直等于1V

那请问是什么让Vgs变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Vo最后要稳定在一个值,最后电流就不通过C2,但是电流如果通过左边的电流镜的话,说明N管栅端一 ...

只要I1是理想源,VO可以一直充电到无穷大,稳态时,VO充电速率是I1/(C2+4C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请问是什么让Vgs变高的呢?

电流正比于Vdsat^2,NM1的电流大了,Vdsat和VGS就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流正比于Vdsat^2,NM1的电流大了,Vdsat和VGS就大了

你的意思是电流决定VGS而不是VGS决定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电流决定VGS而不是VGS决定电流?

你可以把NM1当成一个二极管接法的MOS,它的电压确实是根据电流得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把NM1当成一个二极管接法的MOS,它的电压确实是根据电流得到的

开启的时候,电流就是VGS=1V的电流,那VGS后面为什么会变呢,我觉得不会,后面电容被充电,没有耦合的作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启的时候,电流就是VGS=1V的电流,那VGS后面为什么会变呢,我觉得不会,后面电容被充电,没有耦合的作 ...

你看一下27楼,我的附件包含计算过程。

VGS=1V的时候,NM1虽然开启,但电流其实是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开启的时候,电流就是VGS=1V的电流,那VGS后面为什么会变呢,我觉得不会,后面电容被充电,没有耦合的作 ...

VGS的值是不确定的,要根据I1的大小和CI和C2的比例来确定,在开启瞬间,4倍的NM1的电流加C2的电流要等于I1,后面电流就不再变化了,所以这个题有点小毛病,1V的电压必须要满足上述要求,因为VGS不能突变(电容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看一下27楼,我的附件包含计算过程。

VGS=1V的时候,NM1虽然开启,但电流其实是0。

二极管连接既然管子开启电流为什么为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连接既然管子开启电流为什么为零?

VGS=VTH啊,此时Vdsat为0。你复习一下MOS的基础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GS的值是不确定的,要根据I1的大小和CI和C2的比例来确定,在开启瞬间,4倍的NM1的电流加C2的电流要等于I ...

27楼有我的计算过程。由于C1负端并不是固定电压,所以电流要达到稳态实际上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VGS=VTH啊,此时Vdsat为0。你复习一下MOS的基础知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27楼有我的计算过程。由于C1负端并不是固定电压,所以电流要达到稳态实际上需要一个过程。
...

看了您的计算过程,还是想请教一下,C1负端电压会一直增大吗?还是从1越来越慢地增长到一个稳定值?

网友G:
还是想请教一下,C1负端电压会一直增大吗?还是从1越来越慢地增长到一个稳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想请教一下,C1负端电压会一直增大吗?还是从1越来越慢地增长到一个稳定值? ...

如果真的到达了稳态,当然就不动了,电流源就是对4C1和C2进行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评论区朋友们的情况,在I1始终为理想电流源的情况下,分析应该是:
1. 第一阶段,NM1,2都不通过电流, ...

第二阶段,Vo升高,所以导致Im1和Im2都增大,根据电流平方律关系,所以Vg也升高到Vg0,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