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前辈们:为什么layout提示只读,但根本打不开

楼主(2023-08-14):
前辈们:请问1⃣️为什么我把模块的layout.oa.cdslck删除后,layout提示出现下图提示,但根本打不开文件呢?2⃣️为什么版图总是自动锁定,导致无法edit和rename

网友A:
没删干净,没有权限,被别人改了。或者手动打开Edit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删干净,没有权限,被别人改了。或者手动打开Edit模式试试

请问手动怎么打开edit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手动怎么打开edit模式

右键第一个就是,或者双击

网友B:
一般非正常关闭就会出现.cdslck文件。
File - Make Editable

网友:
找到并删除lck文件

网友C:
copy一个cell出来试试,新的cell应该可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py一个cell出来试试,新的cell应该可以编辑

copy了确实可以 但一旦打开版图 又会有锁的情况 但可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非正常关闭就会出现.cdslck文件。
File - Make Editable

没得这个选项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得这个选项哇~

就是你打开layout后,在layout页面左上角的file-make editable

网友D:
打开文档路径,去你的这个layout文件下面,把所有带cdsclk的文件都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文档路径,去你的这个layout文件下面,把所有带cdsclk的文件都删了。

就是删了 然后连layout都打不开了 只读都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