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的STB分析看起来复杂,相位曲线有peaking

楼主(2023-08-14):
如图,请教一下,我的运放用的负载电容是250f,用的cascode补偿,这个频率响应曲线该怎么分析呢?

原点有一个主极点,看起来是单极点系统,但是在UGF附近,gain出现了尖峰,但是相位是增加的?这是一个pole和2个LHP zero吗?

楼主:
运放是轨到轨运放。在M1那个点看上去似乎是共轭极点,幅值急剧下降,但相位猛增,这是因为有LHP zero吗?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这种补偿容易产生共轭极点,增加cascode补偿的那个管子宽长比或者电流再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补偿容易产生共轭极点,增加cascode补偿的那个管子宽长比或者电流再仿真看看 ...

确实是,但PM已经满足了。我就是想知道在UGF附近为什么曲线会是这样的?

网友:
参看JSSC 1984 Dec中Ribner的文章,写的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但PM已经满足了。我就是想知道在UGF附近为什么曲线会是这样的?
...

GM也要满足10d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也要满足10dB以上

老哥,为什么共轭极点会造成gain peaking啊?两个极点叠加不是应该造成gain急剧下降么,零点才会让幅值增加吧

网友:
频率在共轭极点位置附近时,这两个共轭极点模的乘积会有个最小值,又因为它在放大器传输函数的分母端,所以此时会有个尖峰出现。具体的你自己可以推导下共轭极点的幅频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