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集电极电阻异常

楼主(2023-08-14):
这个是PDK调出来的器件

这个是PDK调出来的器件

抽出的电阻从器件端口到PIN的电阻900欧

抽出的电阻从器件端口到PIN的电阻900欧

如果我在集电极加一层有源区,抽出来的电阻就只有22欧,这是为什么?

楼主:
C:\Users\Raytronzhou\Desktop\2023-08-14_095416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抽电阻阻值的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抽电阻阻值的是怎么操作的

跑一下pex 就可以

楼主:
跑PEX,然后计算器件的端口到打的PIN脚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