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可以分享下对Sigma-Delta ADC中数字滤波器输出做FFT的程序吗

楼主(2023-08-14):
目前针对sigma-delta调制器,用modelsims设计了CIC滤波器,然后想把数据导出来在matlab中做FFT,看其过滤的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对滤波器的输出做FFT,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自己写的,输PSD查看帮助文档,拿去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输PSD查看帮助文档,拿去用吧

打扰问下,我用您的PSD.p文件对调制器做了下FFT,得到频谱图对着,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应该不太对,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扰问下,我用您的PSD.p文件对调制器做了下FFT,得到频谱图对着,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应该不太对,请问是 ...

没有指定带宽,就会计算全频带,自然错了,用第6种语法试试:
PSD(data,N,Fs,Fl,Fh,Fin),其中Fl和Fh指定要分析的带宽边界,Fs采样频率,Fin信号频率;

另外,点再多一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指定带宽,就会计算全频带,自然错了,用第6种语法试试:
PSD(data,N,Fs,Fl,Fh,Fin),其中Fl和Fh指定 ...

再打扰问下,还有几个问题:
1.我目前是先计算调制器的频谱,根据我的指标,我的带宽是5K,帮助里写Fl/Fh是信号带宽,那Fl和Fh是分别应该填多少呢?
2.另外这个输入数据应该是调制器电路直接输出的数据,比如我的电源电压是5V,得到的数据是csv格式的,如下,是不是应该处理成1或者-1形式的呢?

3.输入给滤波器的数据是否应该处理一下,处理成1或0的样子?滤波器是不是没法输入-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打扰问下,还有几个问题:
1.我目前是先计算调制器的频谱,根据我的指标,我的带宽是5K,帮助里写Fl/Fh ...

1,程序只积Fl~Fh之间的噪声谱,你关心带宽是5k,Fl/Fh就是0/5k
2,要处理+x/-x的形式,避免模拟电压采样引入噪声,至于x是多少,只是个增益的问题,一般就是处理成±1

3,同2。数字滤波器当然能输入-1,补码2'b11不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程序只积Fl~Fh之间的噪声谱,你关心带宽是5k,Fl/Fh就是0/5k
2,要处理+x/-x的形式,避免模拟电压采样 ...

感谢解惑,再请问下,处理成+1/-1或处理成1/0,高低电平的密度是没有变化的,那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所以给滤波器输入1/-1或者1/0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再请问下,处理成+1/-1或处理成1/0,高低电平的密度是没有变化的,那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也是 ...

+1/-1没有人为引入offset,0/1人为引入offset,其余无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没有人为引入offset,0/1人为引入offset,其余无区别

请问这个人为引入的offset对结果的影响大吗?

另外滤波器输出点数的多少会影响精度吗?比如我调制器有16384个点,256倍抽取之后只有64个点,这样有效位数会不会少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人为引入的offset对结果的影响大吗?

另外滤波器输出点数的多少会影响精度吗?比如我调制器有16 ...

这几个问题,你都尝试一下,就会有答案

1,offset只是DC偏移量,以前输出范围是-1~+1,现在是0~1,引入offset对性能无影响
2,抽取前,噪声谱是整形的,对FFT点数有要求;抽取后,很接近白噪声谱,对点数要求不高。你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