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被中断了,如何继续进行仿真?

楼主(2023-08-14):
AMS仿真被意外中断了,想要继续仿真.
提示:simulation suspended by user. to resume simulation, click RMB-Resume on history name.
现在我找不到这个RMB在什么地方,应该如何操作啊。
急急急!

网友A:
RMB是鼠标右键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B是鼠标右键的意思。。。

谢谢。但是我右键了,没有resume这个选项。

网友(2024-01-02):
好像是要在仿真前先设置断点才行,中断后可以从断点继续仿

网友B(2024-02-10):
在Run Summary下面对应的history行中。具体看截图附件

网友(2025-05-08):
牛!感谢!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Run Summary下面对应的history行中。具体看截图附件

原来如此, 被RMB困惑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