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9运行Virtuoso任务栏不显示简称

楼主(2023-08-14):
如图1,在Centos9下运行Virtuoso时任务栏显示的title是全称而不是简称
图2为Centos6下的Virtuoso时的任务栏title

感觉centos9这样不太方便去定位页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图1:Centos9

图2:Centos6

网友:
不同版本的问题吧,可能IC23.1就是这样的,还没安装过IC23.1

网友:
厉害呀231都搞上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centos7.9,没必要这么新的系统,很多eda并不适配吧

网友:
8 就可以了。你上9干啥

网友:
Centos 7 开始就不显示简称了,这个我也纠结很久了,没有找到解决办法,Cadence有个修改Icon的变量iconNameFormat,但是我改了也没用。

网友A(2024-01-18):
我这6.1.8就不是简称了,大佬,可以分享一下你6.1.8简称的.cdsenv设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6.1.8就不是简称了,大佬,可以分享一下你6.1.8简称的.cdsenv设置不

感觉是系统的问题,Centos6/RHEL6都是显示的简称,Centos7/8/9就显示全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系统的问题,Centos6/RHEL6都是显示的简称,Centos7/8/9就显示全称了

意识是不是EDA的问题,是虚拟机那边显示有问题?我两边都尝试了,一直会有一个Licenses的图标,EDA的环境只能改后面名字,前面的改不了。虚拟机那边也没反应,难顶

网友(2024-08-08):
同样问题 ,应该是系统问题;redhat7也是这个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参考这位大神的帖子:https://mp.weixin.qq.com/s/eZeS6 ... iyNmsYMVYps1garEdTs       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