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8的IO问题

楼主(2023-08-14):
最近阅读了SMIC .18IO的应用手册,对其中模拟域的电源地cell有些疑问,请教一下各位。
关于模拟域IO,分为3种family,以family1为例子,可以连接至Core的有SAVDD和SVDD1AP,那真正连接到模拟Core是哪个电压呢?

网友A:
直接调用layout,看metal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layout,看metal连接

layout里面,SAVDD和SVDD1AP都是可以接到Core的,现在打算只用SVDD1AP一个连接至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