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noise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23-08-14):
大佬们,关于Units设置的四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pnoise仿真设置

pnoise仿真设置

楼主:
第一个V/sqrt(Hz)代表的是功率谱的开根号嘛?第二个才是功率谱嘛?还有第三个与第四个是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自己顶,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这里outputnoise是输出电压噪声,都是功率谱密度曲线,只是单位不同:V/sqrt(Hz)和V^2/Hz是一样的,两者就是平方关系;dBc/Hz是相位噪声单位,要与载波的功率相比较;dBV/Hz就是将幅度转成20log表示;

楼主(2023-11-03):
dBV/Hz是功率密度谱(V^2/Hz)转成10log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