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新加的库打孔失败

楼主(2023-08-14):
求助一下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attch 一下你的技术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ch 一下你的技术库试试

装了呀,attach过的,器件可以i进来,就ring和打孔不行。
我再技术库里新建layout也是打不了孔。原始库肯定是好的

网友B:
CIW打开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在Utillties栏目中的Install device中自定义你的孔,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打开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在Utillties栏目中的Install device中自定义你的孔,ring ...

所有的孔都要自己添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打开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在Utillties栏目中的Install device中自定义你的孔,ring ...

那么多孔自己添加是不是太过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孔都要自己添加吗

你工艺库一般都有默认一套的, 在创建孔,按f3呼出设置栏里面去看看信息文件是不是掉了。
孔的数量多吗?1P8M的制程的话就只有CT,VIA1-7。8个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艺库一般都有默认一套的, 在创建孔,按f3呼出设置栏里面去看看信息文件是不是掉了。
孔的数量多吗 ...

具体层次我还没全看完,15nm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艺库一般都有默认一套的, 在创建孔,按f3呼出设置栏里面去看看信息文件是不是掉了。
孔的数量多吗 ...

创建孔的话,就直接提示如图的弹窗,没法F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艺库一般都有默认一套的, 在创建孔,按f3呼出设置栏里面去看看信息文件是不是掉了。
孔的数量多吗 ...

孔还是非常多的的,15nm工艺非常多奇怪的孔

网友C:
查看一下tf文件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tf文件 试试看

tf里,怎么看呀。

网友:
去安装PDK的文件夹里面  找techfile.tf  看里面有没有孔的定义

网友C:
你的error提示的是“virtuosoDefaultExtratorSetup” 不奏效   可以再试试其他的Constraint Group   比如foundry 等  Create Via 的对话框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error提示的是“virtuosoDefaultExtratorSetup” 不奏效   可以再试试其他的Constraint Group   比如fo ...

我是直接不显示对话框,点O就直接弹这个

网友:
我觉得时你的PDK没安装,上次我也是没安装VIA用不了,

网友:
PDk考到本地,在挂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