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管两个差分信号间加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8-14):
差分对管两个差分信号间加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如图所示,并且为什么正接反接输出有变化?

网友:
应该是个过压保护设计吧,正过来接运放不久被短路了吗

网友:
应该是防反接的吧

网友:
二极管反接是当作齐纳二极管使用,当输入电压大于某一个值,二极管反向导通,运放被短路,避免运放的栅极被击穿;若电压在反向击穿电压以内,则二极管不起作用,运放正常工作;二极管正接的话当电压大于导通电压,运放被短路,输入电压为二极管压降,此时运放失调,输出vdd

网友: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