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tronics Suite 2022R2 Linux

楼主(2023-08-14):
Electronics Suite 2022R2 Linux版本,只有安装包,暂时没有破解文件,希望能有大神破解一下

网友A:
只需要将ansyscl文件替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将ansyscl文件替换即可

你好,我搜索ansyscl出来好几个文件,具体是要替换哪一个ansyscl

网友:
感谢分享 有空来试试

网友:
破解还好说 Ansys对最新的linux支持不是很好 这是最烦的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e

网友B:
很不错,装了一下,以前的和谐方法没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
终于找到linux版本的了

网友(2023-10-19):
借问一下安装软件到最后总是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搜索ansyscl出来好几个文件,具体是要替换哪一个ansyscl

安装路径下 v222/Linux64/licensingclient/linux64/ansyscl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将ansyscl文件替换即可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ansyscl文件?

网友C(2024-01-25):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装了一下,以前的和谐方法没问题,可以使用。

请问是用的哪个破解包,linux2021的不行,是用2022的windows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用的哪个破解包,linux2021的不行,是用2022的windows包吗?

网友C:
能受累指点下怎么用吗,没有用过这种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受累指点下怎么用吗,没有用过这种包。。。

拷贝AnsysLicenseServer、FlexNetLicensePatcher到软件安装目录
./FlexNetLicensePatcher -y   运行pj补丁
$ansys_path/AnsysLicenseServer/lmgrd -c $ansys_path/AnsysLicenseServer/ansyslmd.lic -l ~/ansys.log    #启动license,$ansys_path为软件安装目录

#csh
setenv APACHEDA_LICENSE_FILE 27020@localhost
set path = ( $ansys_path/v222/Linux64 $path )

#bash
export APACHEDA_LICENSE_FILE=27020@localhost
export path="$ansys_path/v222/Linux64:$PATH"

如果这还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还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4-06-12):
可不可以用其他版本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