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加的库打不了孔

楼主(2023-08-14):
如图,求教解决办法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A:
PDK安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安装了吗?

装了呀,attach过的,器件可以i进来,就ring和打孔不行。

网友A:
不是Attach的问题,是PDK的安装,你要运行pdk包里边的脚本安装,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手动吧,做个via的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ttach的问题,是PDK的安装,你要运行pdk包里边的脚本安装,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手动吧,做个via的P ...

是哪个脚本呢,一般叫什么,格式是什么

网友:
tf文件里面没有stdvia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ttach的问题,是PDK的安装,你要运行pdk包里边的脚本安装,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手动吧,做个via的P ...

pcell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ttach的问题,是PDK的安装,你要运行pdk包里边的脚本安装,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手动吧,做个via的P ...

脚本试过了好像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本试过了好像不是它的问题

README.INSTALL好像是这个,运行安装

网友A:
你不安装PDK,直接attach 那个库他也是有Pcel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安装PDK,直接attach 那个库他也是有Pcell的

装过了还是不行知道为啥,放弃这个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过了还是不行知道为啥,放弃这个库了

那可能是有有缺失,问问工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