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非阻塞赋值的问题

楼主(2023-08-14):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 <= 1'b0;
   if(en) begin
        a <= 1'b1;
    end
end

今天看代码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代码,这种赋值会产生冲突吗?

楼主:
阻塞赋值可以这样赋,因为是顺序执行,非阻塞的是并行执行的,这样不会冲突吗?

网友:
一般不带复位的reg不会给初值吧,就默认是x应该就没啥问题,去掉第二行。图里的代码也没有看到阻塞赋值啊

网友:
按照较新的语法规定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en = 1, a = x
我的理解

网友:
en = 1的时候,应该会冲突吧。非阻塞也就是并行,a既等于0又等于1吗

网友A:
根据IEEE-1364语法标准,无论是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同一语法块中,后面的赋值均会覆盖前面的赋值。所以这种写法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IEEE-1364语法标准,无论是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同一语法块中,后面的赋值均会覆盖前面的赋值。 ...

好的,谢谢

网友:
别这样写不就行了。。这种写法很不规范

网友:
没冲突,只有en为1的时候,a输出1,其它都为0。
在某种场合,这样写代码很简洁。只是1个if倒没必要这样写。